一杂牌液晶问题

楼主(2011-10-06):
一杂牌19寸液晶开几分钟就自动不显示了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
拆开量了一下电源板5V变成7.5V而且慢慢升到12点几V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你查下稳压电路,

网友:
查了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电阻阻值是0

网友:
稳压反馈环路有问题,重点查下431光偶,这种问题不般不难的,

网友:
高压保护吧。外接灯管测试。点屏测试。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查一查稳压电路。再不行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对 很可能就是哪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容这东西不能光看外观,要一次性全部换掉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