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V星MS-7101没有修好的

楼主(2011-10-06):
在朋友那拿换下来的故障主板.型号MS-7101VER-2.B。(865GM3-V)没修好的
怀疑北桥挂了。没BGA动不了
上电但不跑码测DDR内存没供电。
来个全图

再来

内存供电

```

`````

Q48

`````
U28

没有修好新手第一次,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下这板,还有别问题没。
(奇怪还有的图图不见了)还有个Q33--8脚的东东和Q48一样的,测2脚那个5VDRV没测到,Q33和Q48它们2脚是相连的。另测Q38供电正常。
想动北桥!!!!

补充内容 (2011-10-7 09:00):
更正下,Q48八脚东西,测的3,4脚有4.88V,不是图标的3V。

网友:
话说最后一张图不太清楚啊。。。。楼主刷BIOS了吗?MSI的板子很多BIOS出问题的

网友:
纯属看答案

网友:
Q40燙嗎? 燙的話那就有可真橋或其他東西把此電壓給拉低了....

不燙的話, 那重點還是檢測內存供電部份吧....

网友:
你Q48   S极 有2.7V    你可以查一下2根内存中间  的那个IC芯片··把电压查出来

网友:
品牌机有些就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