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雷击后的,(大把元器件损坏)成功修复!!!

楼主(2011-10-06):
  十一前,接到同行送修的-HP 6520S,听客户讲述,遭到雷击,导致无法开机!
   拆机后,目测主板,发现在AC附近,有进水后,长了绿锈的痕迹,心里偷偷的乐,估计客户雷雨天气使用电脑,以为遭到雷击,实则是以前进水后,没有清理,导致微微短路或连电,主板自动保护。
   送走客户后,随即清理主板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后,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3A左右。
   症状是短路哦,看来确实如客户所说,遭到雷击了。
   下载好电路图,开始查找故障,上电后,发现,5V正常,3.3V没有。去掉电源,打阻止,发现3.3短路。
   将3.3以后的负载断路,上电后,3.3正常。
   去掉电源,连接好3.3负载供电。上电(由于待机时0.3左右),用手摸各大芯片,发现南桥温度不正常,拆掉南桥,继续摸,发现EC很烫,拆掉后,电流降到0.08左右。
   换好南桥和EC,上电后,电流还是0.08左右,无法开机,用手摸,网卡芯片,温度异常,拆掉后,电流降到0.06,还是偏高哦。
   搜索论坛,有师傅提示Q517损坏,拆掉Q517,测量,发现Q517正常。
   重新焊接好Q517,查看电路图,发现SLP_3#_3R信号,控制Q517的G极,电压在0.04,D极3.3正常,S极也是3.3
   断电后,对地打阻止,发现SLP_3#_3R,对地0.02欧姆。
   根据以上对地阻止,可以判断,有个别小元器件儿,存在未完全击穿的故障。
   根据电路图,慢慢查找,以下是发现的损坏元器件:

    G2997F6U、NC7SZ02M5X、G9338 、G577BSR91U、8256GT。

     以上元器件,是在雷击后,损坏的。

     经过,更换以上元器件儿后,主板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由于俺不会发图片,无法将损坏的元器件儿图片奉上,遗憾中!

网友:
不错 先恭喜修好 没图 真是遗憾

网友:
牛西啊 这样的板也修好了

网友:
遭雷击的本本我还没修过呢!感谢分享!

网友:
在学习中啥时候我才能达到这步骤。

网友:
这些元件是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