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不触发

楼主(2011-10-06):
kb926的ec acin 3.3 ec复位 3.3 lid3.3 ec晶振有波形 南桥有波形 bios也有波 就是ec发给南桥的PBTN_OUT
0v
还有哪里的问题会不开机 大侠们来帮忙提下意见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PBTN_OUT#看跳变有没,电压为0是对的

网友:
看看3 5伏都有没有啊

网友:
可以查下BATT-OVP这个信号

网友:
还有100PIN 的那个信号。

网友:
这现象与我修一台联想Y430机器相似,待机EC,南桥晶振都工作,BIOS也一样工作,开关到EC启动电压,电压开启都有变动,可开不了机,查南桥到EC的AC_IN电压偏低所至,AC_IN正常3。3V ,最后换南桥,AC_IN电压3。3V,正常开机。

网友:
待机3 5v正常 昨天换了南桥还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
按开关 PBTN_OUT# 无跳变

网友:
LID_SW#(休眠信号)正常为高电平3.3v, EC_RSMRST#(KBC发给南桥的初始化命令) 也有3.3v 电压,
然后南桥拉高pm_slp_s3# S4# S5# 3.3v给KBC ,EC发出 SUSP SYSON 等开启信号.

网友:
LID_SW#(休眠信号)正常为高电平3.3v, EC_RSMRST#(KBC发给南桥的初始化命令) 也有3.3v 电压,
然后南桥拉高pm_slp_s3# S4# S5# (各为 3.3v)给KBC ,EC发出 SUSP SYSON 等开启信号.

网友:
32脚on/off有跳变么?另外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