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20i v40 跑CI

楼主(2011-10-06):
如题:全板电压都对路,就是跑C1,不报警,桥做了两次,IO换了两个,BIOS ,刷过。。槽清了,排容吹过,是不是桥本身坏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换个CPU试试,查查内存旁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这板了电池没电了就跑CF,楼主量下电池看看。

网友:
C1是内存电路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你确定把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过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内存或CPU的故障

网友:
一开机就跑C1吗,一个是内存供电有问题,还有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板我修过几片,都是bios问题。楼主你看下是不是bios本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