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密码表。论坛上的下载不了了

楼主(2011-10-06):
华硕x80l开机提示按F1、F2,但按了后提示输入密码,那位有密码表提供以下。谢谢了

网友A:
电脑出厂是没有密码的。bios被人设置了密码.你应该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点评):
bois密码不能通过放电搞定吗

网友:
华硕密码表来了,(*^__^*) 嘻嘻

网友:
楼上是热心人

网友:
不行啊。楼上的。帮我传一份吧。我下载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下载分也够啊。401628593请加我。谢谢了

网友:
日期确定是11/04/08 开机看的bios日期。帮忙看下密码表。发下密码

网友:
请教下 这个密码表是啥意思 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出厂是没有密码的。bios被人设置了密码.你应该不是修电脑的吧

bois密码不能通过放电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出厂是没有密码的。bios被人设置了密码.你应该不是修电脑的吧

同意你的看法哦

网友:
我觉得现在这坛子里好多都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
刷BIOS应该也可以解

网友:
把bios重新刷写一下就ok了。我前段时间也是破解了密码之后进bios设置把时间改成了当前时间后忘了清除密码后来解不开了。后来重新刷写bios才搞定的。。。

网友:
嗯。密码无效。我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