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富士通LifeBook S6240笔记本一台

楼主(2011-10-06):
富士通LifeBook S6240笔记本一台,无电池,散热有点问题,正常开机使用,有需要的SL
QQ:412860273

网友:
买了新的笔记本,现在这个用不上了,就散热有点问题,其他无任何问题,有需要的朋友联系,
配置如下:

基本参数
上市时间 2005
产品类型 家用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中文版
处理器
处理器型号 奔腾-M(Dothan-533)
处理器主频 1.6GHz
总线 533
二级缓存 2048KB
主板芯片组 I915GM
存储设备
内存容量 512MB
内存类型 DDRII
最大支持内存 512MB DDR2 533MHz,双通道内存
硬盘容量 80GB
硬盘描述Ultra ATA-100, 支持S.M.A.R.T
光驱类型 康宝
设计类型 光驱内置
显示屏
屏幕尺寸 13.3英寸
屏幕比例 否
背光技术 1024 x 768分辨率
显卡
显卡类型 集成显卡
显卡芯片 Ultra ATA-100, 支持S.M.A.R.T
音频
音频系统 Realtec ALC260 HD audio codec 内置扬声器(立体声)
HD Audio输入: 麦克风输入, 线形输入
HD Audio输出: 耳机输出, 线形输出
摄像头/网络通信
无线网卡 Intel® PRO/Wireless 2915ABG 无线网卡(双天线设计),独立无线网卡开关
网卡描述 1000Mbps以太网卡
调制解调器 56K
红 外 线 红外线接口
接口
其它接口 PC Card Type II x 1, 支持 Smart Card,Secured Digital/ Memory Stick® PRO x 1 /USB2.0 x 3, VGA (外接显示器), RJ45 (网卡), RJ11 (modem), IEEE1394, HD Audio输入, HD Audio-输出, mini S-Video输出, 外接电源输出, 扩展钨接口
输入设备
指取设备 智能触摸板(带翻页滚动功能)
键盘描述 键盘: 84-键, 键宽19mm , 键深3mm
电源描述
电池类型 6 cell 4800mAh锂电池
续航时间 3.6小时
电源适配器 AC 100~240V输入, DC 16V 60w 输出
外观
笔记本重量 1.65Kg
外形尺寸 293*236.5*30.5
外壳材质 铝镁合金

自己升级过CPU和内存,1.73  ,1GB内存

网友:
中国产的富士通就是一垃圾~~

网友:
报个价啥   价格合理 可以考虑

网友:
一口价500,需要的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