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电压慢慢降低

楼主(2011-10-06):
5V电压慢慢降低降成0.几V是那的问题12V电压正常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  性能不良   换一个试试

网友:
那个5V吗,要不就是后极拉低,要不就芯片本身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确定是电源还是后面负载,12V正常应该在5V整流电路

网友:
拔掉负载试下撒,还有电容有没怀上了。。。

网友:
没负载的是电源板的问题也没大肚子的电容

网友:
取样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变压器5V输出的后级,12V 正常的,主电源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工作了一下就保护或者停振了。

网友:
5伏电路上的稳压管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