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S-S3P 网卡

楼主(2011-10-06):
板载 网卡不好用 RTL8110SC 换掉 还不好用 简单跑了下线路 通过各ATMEL724 是网卡隔离芯片吗 能是它坏了? 高手指导下
芯片

网友:
怎么个不好用?是用不了还是??

网友:
换还不如直接加一个独立网卡

网友:
直接上个8190吧

网友:
官方是8211 100pin,貎似8110 是128pin

网友:
整张独立网卡

网友:
外加USB网卡

网友:
直接加块独立网卡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维修 如果你想锻炼下技术不妨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