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微A78G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10-06):
无CPU供电和主板总线1.2V电压没有

AMD的时序是不是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总线1.2V就出来了

网友:
现在电压都正常了吗,刷个资料试一下,不行就是U座或者北桥有问题

网友:
没主供电,等于没CPU,你懂的

网友:
AMD的要先有U供电后才出VLDT 1.2V 你是上负载测量的的还是上U测量的 AMD的还要有个VDDA 2.5V才会有U的电压。

网友:
先修供电 再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