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开不起机

楼主(2011-10-06):
我有一块七彩虹945Conroe主板开不起机,南桥 网卡都无短路,不过南桥的供电芯片1117烧黄了,电压正常。开机电路和电源绿色5V都直接进入I/O的。   不敢确定I/O,求解决?

网友:
烧黄了还不换?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1117,测下南桥晶振有没有压差?如果有,先压一下南桥看能不能开启,能就是南桥虚焊,不能就先替换I/O。还是不行那就南桥问题了。一般都可以解决了,我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先把能看见的问题解决了啊!

网友:
换一I/O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你在断电情况下,打一下PCI槽第14脚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了

网友:
南桥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先测量下烧黄了那个317各级对地

网友:
换1117也是一样的,I/O找不到同样的就没换,自己认为是南桥内部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