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主板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1-10-06):
映泰945GZ主板无CPU电压,上下管G极无电压,ISL6322换了N个无果,10脚VCC 5V,11脚REF无电压,36脚EN3.3V,REF没有的话,是芯片保护了吗????

网友:
你那主板复位没有,没复位肯定没有电压啊

网友:
是先有电压才有复位吧??????

网友:
跑线路 向上一级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