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1360 开机卡在0.5A ,诊断卡不跑码,CPU供电电感0.99V 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10-06):
刚刚找了个诊断卡, 插了以后,开机不跑码,3.3V    IRDY   RESET  这3个灯一直亮着 。  FRAME  灯不亮。  可调电源还是卡在  0.5A左右,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感觉CPU就完全没有工作的感觉,由于它的CPU太老了。想换个CPU来试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 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来测一下它的工作情况呢, 现在CPU的供电电感开机后是 0.99V。 这个是CPU供电出问题了吗

补充内容 (2011-10-7 09:03):
用假负载试了一下, 供电都是正常的,但是没有 时钟和复位。  估计是CPURST#就没有给出来。请问这个信号时哪里给出来的,由于板子太老,没有找到电路图。 板子上写的是  EGRET M/B     04215-3  希望有人帮帮忙~

网友:
感觉是缺乏电压,你要看一下CPURST#这个信号有没有,跑不跑代码。

网友:
这个是CPU的复位信号吗,在哪里能看到的,没有诊断卡的话,去哪里能量到开机瞬间的这个电压,谢谢。

网友:
大哥大姐们帮着分析一下啦,谢谢啊~~~~

网友A:
电流才到0.4 明显没过CPU  先查一下各个桥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查CPU 的开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才到0.4 明显没过CPU  先查一下各个桥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查CPU 的开启条件

正常时候是 卡0.52,   摘掉独立显卡板是  0.4   ,这个是什么情况  。0.52 还没过CPU吗?

网友B:
对这种情况爱真不好说,虽说过了0。30说明过了U但也有机器不好说,还是量U工作没再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种情况爱真不好说,虽说过了0。30说明过了U但也有机器不好说,还是量U工作没再判断。

谢谢,那像我补充的那个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诊断卡不跑码,还有 CPU的那个 工作判断是怎么判断的,去测量什么。

网友:
现在问题应该锁定在CPU这一块了。  现在CPU的供电电感那里开机后事 0.99V    高低管那里, 有19V输入, 有个5V左右的, 最后输出的是  0.99V  感觉这几组电压都很奇怪,而且这台笔记本开机后 风扇从来都不转的,不知道是设计成这样的,要等待很热以后再转,还是供电已经发生问题了。希望有朋友帮忙仔细分析下~

网友:
还有朋友在吗,帮着分析一下,顺便告诉一下怎么测量,现在这个电压是否属于正常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你说拔下显卡电流0.42A,插上就不一样,这不是先跑显卡再跑内存的,这是因为你插上显卡,显卡的供电已经出来了,是显卡把这电流给吃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拔下显卡电流0.42A,插上就不一样,这不是先跑显卡再跑内存的,这是因为你插上显卡,显卡的供电已经出来 ...

谢谢 这位朋友了~这部分我明白了,现在诊断卡不跑码,应该是CPU都没过,  我量了下开机后CPU电感的电压是0.99V  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是不是CPU的供电有问题, 或者是什么信号没有正常出现。希望有好心人再仔细的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D:
供电如果都出来了 就直接查复位 南桥发的复位信号,CPU的复位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供电如果都出来了 就直接查复位 南桥发的复位信号,CPU的复位信号!

谢谢,可以再详细说下,复位信号该怎么查吗,另外CPU供电那里的电感0.99V是正常的吗。

网友F:
上 U假负载,测VTT 核心供电 PG 时钟 复位 如都正常的话,说明硬启动应该已经完成,就考虑软启动故障吧。 否 则你自己看着办吧。。(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 U假负载,测VTT 核心供电 PG 时钟 复位 如都正常的话,说明硬启动应该已经完成,就考虑软启动故障吧。 否 ...

谢谢了,回答的这么仔细,我先检查检查~

网友:
楼主找个假负载测。

网友:
有好心人在的话,帮忙分析下 这个 情况,现在没有时钟复位, 型号标题写了。 版号 原文补充了。指点下是哪里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可以再详细说下,复位信号该怎么查吗,另外CPU供电那里的电感0.99V是正常的吗。

CPU供电正常啊!  复位信号可以查MINI PCI-E的22脚是南桥发的复位  当然有的CPU复位是北桥发的!你要查CPU有没复位到 可以对照电路图找! 或者上假负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