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60一奇怪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2011-10-06):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要开机几十分钟后才能亮机并一切正常。第二天再开就一直不亮了。我跟他说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报了价打发他走了。拆开笔记本量了一下电压发现CPU供电只有0。2V这明显偏低了。其它的正常,CPU的电源管理是ISL6265的找了一个新的换后量了下电压发现有0。9V了,心想应该搞定了吧。装上屏久违的惠普LOG出来了呵呵。于是把机子装好让它运行了2个钟头正常。心想客户说是第二天才不能亮的于是把它放到一边去。第二天拿到手头上按了下开机键屏幕还是没有显示。马上把机子拆了量了下CPU的供电0。9V正常啊郁闷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怀疑芯片没焊好拆出来重焊,这下就行了。用了几个钟头没事,关了机放在一边,结果第二天又不亮了,又要拆下CPU的电源管理重新焊上去才行。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有没遇到这种故障的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打错了,那个笔记本是CQ40的。因为这里还有一个CQ60的不显示时好时坏。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CQ40的CPU容易出问题,出问题了什么情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