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烤箱的问题

楼主(2011-10-06):
   台湾工厂建议主板在上BGA之前先经烤箱80度烘烤最少24小时,以提供修品后续的稳定性和降低爆桥的几率,请问对此有所了解的前辈同行们这样做对于上诉两点的改善效果明显吗?什么规格.品牌的烤箱性价比好?谢谢

网友:
主要为了烘干,防止水汽影响焊接质量

不过烘这么久我觉得是夸大了的,一个主板就算去水里泡,也不用烘这么久啊。估计烤那么久,烤箱耗掉的电费要超过主板的成本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认为没必要烤那么久.

网友:
自己买个小型的消毒碗柜改改就好了

网友:
真有必要用烤箱吗?我从来都没用过。

网友A:
你说的很好,但是做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价格问题,客户有时连2小时都不想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好,但是做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价格问题,客户有时连2小时都不想等

我们72小时完成就可以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72小时完成就可以

有些客户看你花了3天时间修机器,感觉花的钱多一点挺值的,呵呵

网友:
在bga上面做一条曲线,下部恒温80度,一个小时,上加温关掉,侧风关掉,ok!费点电,但是效果也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麻烦了.也不太专业啊

烤箱也需要专业吗?能保温不浪费资源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