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主板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6):
此主板有待机0.01 ,但是很不稳定,一下有,一下没有,不停的闪烁。。。
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999 ,有3-5V输出,没有问题,也不会随着待机电流跳动,请教各位老大,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检查各个主要的供电正常不正常撒

网友:
查下开关有没有电压。有的话按时序查一下,那个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