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摔得机器

楼主(2011-10-06):
y430摔得机器 电流 0.01-0.17-0.96慢慢往上升点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电压都出来了 CPU拿掉跑0.8几
对摔得机器本来就烦 把北桥与南桥都换过了 也没掉点 还是一样症状 BIOS也刷过了
不知道与显卡有没关系

网友:
- 用示波器看下 读内存了没有! CPURST#出来了没有

网友:
CPURST#出来了 内存没波形

网友:
查查供电芯片是否虚了,有没有掉件什么的

网友:
摔的机器,先看下晶振U盘的晶振都好多摔坏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进水,EC工作不正常,也换过了!116就0.11V其它脚只能说感觉正常!

网友:
显卡也做过了无果

网友:
CPU座有没有问题,显卡有没有问题,南北桥都干了,也不差显卡 ,下了再说吧

网友:
有没人给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