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24口交换机。求加精!!!

楼主(2011-10-06):
想强调一下。本人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个24口交换机拆开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4口交换机可以不拨号就上网。24口网吧用。国庆回家朋友给个雷击24口交换机给我说拿去修看看。放在县城里一家修了13天没有反应。我说哦。收假后。到门市部拆开看了一下。。。只看到有修过电源部分。断开单独测电源有2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只知道电源接到板子上要短路。所以断开电源。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大法。。终于烧出来了。。有两个块子发烫。。拆下后。。另一组又发烫。再一通电。听见霹的一声。。我知道完了。。。一看6520穿了。。。换了一个后。。两相供电中上下管不短路。只要一上上管和6520就会短路。。疯了。。。。越整越烂。。。。于是上迅维求助。朋友说如果不好修就干脆不要修供电部分。。。直接给两相供电的最后一步。电感一个3.3V。理由是6520稳压出来的就是差不多3.3吧。所以直接给它想要的电压。让后面的工作就行了。。恍然大悟。。。用可调直接给两个电感3.3V。全灯一起亮一下。OK.插上网线试了一下。。。。哇。。。可以上网了也。但要个3.3V哪里去找呢?马上想到是是台式机电源。。。体积太大。。U盘5V 不行不行。。。。TAOBAO。。我晕。好多3.3V。。快开学了学校要用交换机。没有时间发货了。明天就要要了。于是想到了我们这里最近的卖电子配件的地方去问了一下。。呵呵买到了一个交流转DVD。。高兴死。。。回来插上一测哇。。3.3V。。。我想要的出来了。。。装上后。。。。通电。。哈哈。。亮了。。。。突然又闪了起来。。。。怎么在反复跳一样。。不懂。。。一测电压。。。怎么3.3V在跳变。。。不稳定。。。。心想是DVD里面用的功率不是很大。。用这上面应该拉不起来吧。。。问了下群里的朋友。群里的朋友说。DVD的那个A没有达到交换机的要求。应该要的是5A左右。。。。哦。。。明白了。。。于是插上可调电源。一看。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可调电源是显示的5A。。原来是这样啊。。。想到了公司还有原来没有修好的交换机。上楼真的是随便拿了一个拆开。也没有管是几V的。。到楼下一测。。。标准的3.3V。。不知道几A。。我想是从交换机上拆的应该不会太小吧。。。于是装上我的24口。。通电。。。。。。。。笑了。。。。它再也不重启了。。。照了相给论坛朋友分享下。。以后有供电部分不正常的。可以查芯片的资料。看最后输出多少V然后直接给电感那个电压就好了。只要主芯片没有坏应该都可以这样弄吧。。。多谢论坛朋友多谢群里朋友。让我今天没有白过。。。学到了不少。。。虽然修的头都很疼了。。但是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呵呵。。

对新手是有点成就感,但只是简单的电源故障,申精有点高抬了,呵呵 我说实话。

网友(2011-11-17):
4口的交换机是不能拨号上网的 4口拨号上网的是路由器
其实就是电源故障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06):
这个算是修好了,但离加精还是有一定距离,努力吧

网友:
加油  加油

凤城 -2 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前年修了2个了,用6A以上才带的动,收费350一个。

网友(点评):
能收350啊,我只收50,看来收少了

网友:
这样修好,稳定不稳定啊。

网友A:
这个叫做能用,离修好还差点吧

网友:
这个叫换好了老大,不叫修好

网友(点评):
其实换也是维修的一种方法,只不过没那么专业吧了

网友:
成本 。时间。和自己的收益。 搞维修就这样的

网友:
认为不太值得。如果从研究技术角度来说。值了。从市场价值来说。赔了。个人意见啊。仅供参考!

网友:
能用就好  现在修理就是换

网友:
楼主啊,您能不能分分段啊,看的非常累。

网友:
24口交换器我还没有看到过拆开的呢   这个居然就这样修好了  看来简单啊

网友:
开窍了,才弄好的。

网友:
修的是不错值得学习,不过看的也比较累,脖子都歪了哈哈哈,图片看的不舒服都是躺着的有点想睡觉

网友:
佩服,楼主有创意。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24的交换机,是保险烧了,换一个了事。

网友:
十台里面,特别是网吧拿来修理的,9台都是电源问题。。上淘宝,有3.3V4A的基本满足要求,不贵,十几块。。直接换,修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昨天别人一个16口的交换机  几个口不好用非要修,2个主芯片换了 还换了30多个电阻

网友:
楼主拆了供电和上管,只留3.3V下管,这样交换机里面的一些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
一般都是围绕供电部分发生的问题,典型的比如长久使用造成电容鼓包,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这个交换机电路原理。

网友:
改电源的,是经常的事情

网友:
呵呵
  不拨号上网的那不叫交换机 ,叫路由器.....(*^__^*) 嘻嘻……
交换机 路由器都分不清啊

网友:
呵呵,楼主。这种方法都搞的出来,看来真是打破正常思维了!!!!!!!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楼主的群很强大能不能把群好发出来分享啊

网友(2011-11-05):
其实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个24口千兆交换机,没修好

网友:
楼主拆了供电和上管,只留3.3V下管,这样交换机里面的一些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
加油!可用 就OK,就是好的啦

网友:
这样修不稳定。

网友:
不知道24个口一起用行不行啊?

网友(2011-12-06):
我修这个玩意收费都是150-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做能用,离修好还差点吧

交换机电源爱坏,基本都是3842的电源多,很好修的。7叫电容坏得多!

网友:
修理这个词现在与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楼主的符合目前的概念,与形势一致。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电源坏 如果是芯片坏 就不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个交换机,用的是变压器,变压器烧了,没配上。

网友:
哎呀,看了也想修单位那些坏掉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