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1-10-06):
今天给个机子装系统    装上显卡驱动一重启到桌面就死机       去官网下了个型号一样的驱动还是这样    哪位大虾给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进安全模式吧显卡驱动卸载了   在进系统就不死机  双显卡  华硕笔记本   WIN7系统    K42JC型号

网友:
显卡坏了,得换……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T61好像,的确是显卡问题,没错。

网友:
你装的是XP的吧 换个Windows7 的看看

网友:
换个其他系统和驱动试试看

网友:
禁用了一个显卡驱动就不死机了     俩个显卡驱动同时使用就死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很多驱动能装都不能用,当时找了半天的驱动才解决。

网友:
双显卡就是麻烦

网友:
还没有试过双显卡!

网友(2012-04-23):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呵呵呵XP下两个方案
1,在BIOS里面设置为集显OK
2,重装系统不要装驱动,进去以后用驱动精灵驱动所有的,呵呵其实你就一个补丁没装,注意看哦~!

装WIN7 VISTA就没有你的这个情况。

网友:
要下专门的双显卡驱动 有显卡切换的驱动才可以 WIN7 才支持双显卡切换

网友:
也就是个 切换问题,你看看客服是哪方面需要啊,用哪个显卡合适,前提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就说双显卡不能用好啦,只能用一个。如果客户不同意你就直接系统各啦让他 令莫高就。反过头来自己可以琢磨琢磨。

网友:
用一个显卡不就行了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到驱动之家上找找同类别的日期版本的驱动再试试吧

网友(2013-06-06):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也遇到同类问题,说出来分享下吧,这个可能是个通病问题

网友:
那就关闭一个显卡不就好了

网友(2013-07-06):
如何关闭独立显卡了,我也碰上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1-28):
K42JC装WIN7蓝屏,XP正常,

网友(2016-07-30):
是的,双显卡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2016-12-23):
我的K42JC也是 装显卡驱动就死机 之前装系统一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 还没解决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42JC也是 装显卡驱动就死机 之前装系统一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 还没解决掉 。。。。

K42JC这款机器显卡易坏,可以考虑一下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