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改XP的问题?

楼主(2011-10-06):
昨天和今天各装了一个XP系统,一个THINKPAD,一个ACER,两个小本原来都是LINUX系统,我重新分区后直接GOSHT一个系统上去,重启老提示无效的系统文件,两个机子都是用安装版装上的XP,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难道不能用GHOST版本?

网友:
用分区魔术师把所有分区先删除再建立看看

网友:
MBR重建一次就好了,LINUX系统会改写硬盘的MBR启动方式……

网友:
用Gdisk激活下主分区就好了

网友(2012-03-11):
进dos "fdisk /mbr" 试试

网友:
可能有隐藏分区

网友:
改一下硬盘主引导看看

网友:
我不会用ghost无法解答.

网友:
最好分下区再做系统,问题就能解决。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