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模糊问题

楼主(2011-10-06):
一台新的方正电脑品牌机,显示器是21.5的多功能带电视的显示器从VGA输入信号后显示图像特别模糊文字后还有托尾现象不管怎么调整分辨率都不行,请问能是VGA信号线的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你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是全新的机器在电脑城是好的拿回来插上就不清晰了线没有错,分辩率全调过了没效果 卖电脑的说把显示器恢复设置试下但没告诉方法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全新的机器,他应该包修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本身没有这种故障,,一般是视频接线、屏线或屏电路本身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只有以前的那种老的显示器(大屁股的)才有这种问题的吧,是里面的一个可调电阻》》》液晶的真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原来碰到过VGA线引起的这种现象,先搞根确认下。

网友:
刚买先找商家处理
过保后再找维修方法

网友:
1线的问题,我遇到过。换线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是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