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电流1.7掉到1.05A--1.5A--1.7A反复如此

楼主(2011-10-06):
   COMPAQ 515 电流1.7A掉回到1.1几上升到1.5A-----1.7A反复如此,插上诊断卡,有跑码,而且跑马都是一样反复,好象是没检测到屏一样,然后又掉回去,又起来,AMD

网友:
AMD的CPU,换过,内存换过,北桥加焊过,BIOS刷过,BIOS一脚片选信号#跳变,具观察属于正常.请高手或者遇到过的进来指点一二

网友:
康柏的垃圾机子,有做个显卡好的,有换过
个座子好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其中有已经有答案喽

网友:
这个机子昨天我搞了一台,是直接搞桥的

网友A:
CPU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
CPU确定是好的,北桥也加焊过,BIOS刷过,

网友:
客户说他是从老家湖南坐车过来广州这边,在上车前也可以,,下车后到这边就不行了,这种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排除了吗。

肯定是好的,换了两个上去,故障现象一样,跑一样的代码.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好的,换了两个上去,故障现象一样,跑一样的代码.

跑码卡在哪里,

网友:
...刷个BIOS瞅瞅,,,

网友:
BIOS刷了,代码也在不停的反复那几个,代码肯定是过了内存的

网友:
有多少人遇到过这种现象,我遇到两次了,是不是这款机的通病?遇到过这样的报个道,有修好的,请讲讲问题出在哪里?在此谢了

网友:
我的是不跑码,换了个U情况一样,量各供电电压都OK。拆机时发现散热器被灰尘堵死了,而且CPU的硅胶都干 了。后来直接焊北桥就OK。本人是生手也许蒙对了吧。

网友C:
我卖你一块换NB的板子,200包邮,要得留话。。。是集成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卖你一块换NB的板子,200包邮,要得留话。。。是集成的板子。。。。

多谢,但是客户拿走了

网友:
你其它都做了,你也该换了吧,你把北桥换了嘛,反正我修好过

网友:
换北桥好了,收了23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次也是一个4416S,情况差不多,换CPU,刷BIOS,加焊北桥都不行,最后按到北桥测条件搞了好半天,最后自己掏钱叫老板买个北桥来换上就好了 ,可怜我遇到个抠门的老板啊,什么都要我确定。肯定。

网友:
是啊,有时候是要花钱才能买到胆量。

网友:
amd  处理器的板子  北桥都荣出问题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台515是北桥虚焊,BGA加焊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直接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看主板哪里是不是没有查到故障啊

网友:
换北桥好了。

网友:
CPU好的话  刷BIOS   不行焊北桥  应该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