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SEHA-PFC 吱吱响,输出电压都偏高很多

楼主(2011-10-06):
长城ATX-200SEHA-PFC 吱吱响,输出电压都偏高很多  12V涨到18V,5V涨到7V,PG,SB都是7V多了。

网友:
是不是稳压电路出问题了 短接可以启动么

网友A:
更换控制芯片TL494看看。

网友B:
先看电解电容

网友C:
光耦、TL432及周边电路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控制芯片TL494看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电解电容

看过了。没有问题。怀疑有问题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TL432及周边电路查下。

光耦也换过了。

网友:
把300V电容换一下,这个滤波不良有时会造成电源工作不稳定,稳压控制环路间歇性工作输出电压虚高的现象,我在原来修电视的时候经常遇到。

网友:
告诉你个不易发现的地方,待机5V低不低?如果低于5V建议查下副电源初级的光耦到开关管基极有几十偶的电阻看有开路的没,嘿嘿,祝您好运

网友:
12楼比较隐蔽啊

网友:
测量下TL494芯片1脚的电阻值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