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接修的液晶显示器,显示内容慢一拍,求解

楼主(2011-10-06):
一台方正的19寸液晶显示器,转修机,现在是对比度、亮度不可控图像很白,显示固定画面可以看清楚,动一下鼠标就看不见鼠标指针上哪去了,要等10来秒钟才能看见鼠标指针。如果看字的话也是一样的,求大家帮我会会诊,先谢了!

网友:
液晶屏故障,可以换个液晶主芯片

网友A:
你这绝对视屏的事了,要看下里面32v电压是不是还有,如果有你就得压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可以查一下屏的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绝对视屏的事了,要看下里面32v电压是不是还有,如果有你就得压屏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先弄一下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呵呵

网友:
看看屏电路了

网友:
不要培钱啊。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跟用户商量好再动手    要是用户要求还原故障是很难办到的      屏的问题占9成以上

网友:
我就有这么个显示器,50块在客户那收来的,前几天把底座给卖了

网友B:
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坏了,,,,

我们那里维修也碰到过,的确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问题了,小心动手啊,先看下供电稳定不

网友C:
屏问题,但是应该可以修,以前修过三星的都知道,碰到这个问题跳个线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问题,但是应该可以修,以前修过三星的都知道,碰到这个问题跳个线就解决了。

关键是要找到是跳哪根线的问题,还要可靠啊,真是谢谢大家了,这么多师傅帮我想办法,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屏问题,前几天遇到一例,比你这个还严重,还好客户老实,自己说了,在家里用棍重击了.直接报废.

网友:
是屏的问题,把屏上的数据芯片更新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

网友:
楼上的,什么叫屏上的数字芯片?楼主的这个屏说白了,其实就是拖尾重影的问题,主要是屏侧面的第一个塑料排线有问题了,如果会跳线的话,这屏应该还有救,可以到网上搜三星的维修方法。

网友:
修好了没好了就告诉一声

网友:
期待真理  修好说一声

网友:
是屏的问题,原来接修过一台笔记本也是这种现象,更换了屏上液晶主芯片后解决

网友D:
屏供电,还有软排线,还得跟客户说好再动手,要不然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还有软排线,还得跟客户说好再动手,要不然会死的很难看

已经回收了,50米,拿来练一下手艺,呵呵,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修好了真的要说一下,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难修的,查查各组供电  供电正常的话 估计也就差不多搞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问题,但是应该可以修,以前修过三星的都知道,碰到这个问题跳个线就解决了。

对呀!怎么跳线法呢?

网友:
二极管,电感,查24V供电是否被拉低,我觉得不要动不动就先动芯片,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