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G31 跑A1 修复记录

楼主(2011-10-06):
今天见了一块G31主板,故障是跑C1 C3 25 A1 定在了这个陌生的代码卡上,心想简单不就是个bios  吗?有什么阿!于是刷了个bios 再点 还是A1有点郁闷了,然后只好规规矩矩的查主板电压了,测cpu  桥 总线供电都正常,查到内存供电时才有1.6v 少了0.2v  肯定是它了 它的管理芯片9214换了它,  换好后一测 变成1.7v了,心想必好,可是一点靠!!!!!!还是A1  然后打了一以下AD线的阻值,正常  郁闷了!!!!于是开始胡乱修了,加了一变 北桥 不行,于是看了一眼 南桥,原来是82801GB,心想很多人不是说这个桥温度高爱坏,于是决定换一个桥,不到30分钟的时间我换好了,刚接上电一点开关,唉!!!怎么不开机     看来是不行了桥肯定坏了,于是要放弃了,可是想想人家能开机就是不亮你现在弄成不开机了你怎么给人家!无奈还是给人家的桥换回来吧!!!就算修不好也可以常来往阿!!   又是30分钟过去了,我想再试一下看是不是还原了,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竟然一路跑亮了,啊 苍天啊!!!!!!!!挣的这钱可真不容易啊!!!!各位以后一定要注意82801GB 的桥不要走我的老路子.

网友:
好多事情就这样。呵呵。一句话钱难赚

网友:
把声卡拆掉应该就能好。。。。修个主板还换来换去的?成本都不够。。

网友:
这个板跑 A1 和CPU座子插针式的,到南桥有联系,这板子跑 A1 A2毛病居多

网友:
G31的板子一般都是BIOS问题,但板子跳A1是好多板子都会的故障,我一般测完后正常,就是加焊桥了。

网友:
还没遇到 A1 A2的

网友:
楼主水平还可以呀.桥换来换去的.还是好的!
  强!

网友:
怎么不先加焊?换桥多麻烦啊

网友:
晕,台机的做桥能收多少钱?然道只为练手?

网友:
经常遇到,客户拿过来还是能通电,搞两下电都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