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5GM 如何代换?

楼主(2011-10-06):
联想液显,外置电源12V,插头插主机电源12V,
问题:开不了机。
打开一看,驱动板一三极管烧焦,12V转5V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转5V电路 MOS管 G极一三极管烧焦,这个MOS管是9435GM,(-30V -5.3A)
测量结果 ,G极和S极短路 。S极12V供电。G极经2个三极管接地。
现在用通用一体板上机试过了,驱动板好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这机空间小,不能改通用一体板。只能修了。
但是手头没有这个MOS管  , 这家伙是P沟道的。能不能用其它MOS管代换呢?

网友:
p沟道的笔记本上一大把。。。干吗不让改通用的?换原装的要不?别听那些客户瞎白话,那玩意又不值钱,修毛啊。。。搞维修时间和人工是很大的成本。。。。。

网友:
晕。这管还找不到。随便找个八脚场管。测出N.P出来。一样的代换就OK

网友:
找个P沟道的管子代替就可以了,,只要是相同沟道的阻值都差不多可以代换的

网友:
用于屏供电的P管,很好找的

网友:
9435输出端,经过电感,保险,到上面2个25V470UF电容,还有个贴片电容和二极管,ZD标示的,稳压的,这个烧了,不知道多大的,现在D极输出的是12V,应该是5V才对的,换了好几个上电就烧,击穿。
这个二极管可以把12V变成5V?
哪的问题?

网友:
帮看看上面那图的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
他可以把12V稳成5V?

网友:
可以,一般的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