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00 雷击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1-10-06):
接一台联想Y330的笔记本。客户过来说是被雷击了。报价同意维修。拆机,PM45北桥。ATI独立显卡。DDR3内存。测试网卡芯片坏掉了。在测试待机的3.3V短路了。3S和5s都有短路。烧机法。把南桥芯片和始终芯片都烧掉了 。测阻止都好了。装芯片。通电结果不跑码 。换CPU不行。他自带的两根内存DDR3换来换去还是不行。找了两根自己的内存装上去就可以开机了。目前已为他的两根内存都坏了。把网卡装上去测试。他装的是vista在进体统的时候后过完滚动条就重新启动了。进安全模式是可以进去的。进pe也可以进去。想了一会。再开机结果又不跑马了。心凉了一节啊。用风枪把南桥吹了一下又能开机了。决定换南桥。下午终于收到南桥。做上去。不跑马, 不会吧。BG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换一根内存吧。可以开机了。见鬼了。难道机器烧内存掉了。已经是3跟内存了啊。在其他的机器上面测试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装上去不跑码呢。而且三根DDR3的内存的频率都是一样的1066.  不管了测试机子。还是老样子,在进系统的时候过完滚动条就重启。换了一个硬盘装XP。解压文件的时候还是会重启。 按道理说安全模式能进去。PE也能进去应该就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啊。为什么装XP还是会重启呢。   还有一个问题有谁见过这么诡异的事情,明明是开机的内存。在他的机子上面用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会不开机了。但是内存装到其他的机子上面是可以开机的。再把他原来的内存装回去。还是不开机。再装一根新的内存又是可以开机的。 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情。
请大虾们 参考一下。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内存插槽处理一下看有没脱焊.....

网友:
不装CPU内存的时候电流在0.6左右。装上CPU内存 不跑马的情况下电流在0.73  0.74。 这种主板无铅的是不会出现虚汗的情况的。再说了不可能装上去的内存都不会不开机的

网友:
Y330 的 说错了

网友A:
估计是某个模块不正常,安全模式 PE情况下不加载驱动,你安装系统就要加载驱动,至于内存SPD信息要跟南桥沟通,估计南桥不到位。。。我是猜的。。。

网友:
在查查看看是不是还有雷击的地方没有排除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某个模块不正常,安全模式 PE情况下不加载驱动,你安装系统就要加载驱动,至于内存SPD信息要跟南桥沟 ...

谢谢   我觉得要么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