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打开系统AHCI功能

楼主(2011-10-06):
一直想打开主板自带的AHCI功能,始终搞不定,今天偶然一机会看到微软网站上的方法,试了下,重启后系统自动安装ahci驱动,应用成功,赶紧上来与大家分享!
1,打开注册表,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msahci 下的 start ,把3改为0
2,重启打开bios中的ahci 选择
3,搞定!

网友:
收藏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这是在系统好的情况下,假若不能正常进OS勒

网友:
AHCI功能在安装XP的时候没有打开,装完后再打开的话会蓝屏的&

网友:
曾今做过一台索尼 不认硬盘 要用软驱加载AHCI驱动才行 搞了很久

网友:
ahci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是一知半解。

网友:
我有尝试过lz的方法,但是有时候会不成功。被迫只能用IDE,不能用AHCI。唉~

网友:
AHCI功能基本无用

网友:
谁说AHCI无用的,用不了就不要说这个东西没用,要么现在新出的品牌机 笔记本都只提供AHCI模式使用?楼主方法只是适合你自己的那个主板,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改下REG就可以了,有的还要装南桥驱动和硬盘驱动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