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06):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P5Q  PRO的板子,接上电源开不了机,给南桥供电的稳压管没有输入。拔掉CPU供电,能够上电。求高手赐教。

网友:
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拔掉P4能够上电,说明P4短路了,查CPU核心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CPU那快的毛病.查查

网友:
嗯,测下CPU有无短路

网友:
12V短路啊

网友:
12V阻值?IC?

网友:
请教,CPU 12V 短路怎么查?有没有具体的思路?谢谢啦!

网友:
直接查CPU供电这块,肯定查得出来

网友A:
检查了CPU核心供电,CPU插座旁边的电感有12V电压,上管也有12V的电压。进一步检测发现所有的下管和电感都接地,把下管拆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CPU核心供电,CPU插座旁边的电感有12V电压,上管也有12V的电压。进一步检测发现所有的下管和电感都 ...

    把电源管理给拆了,还是短的话看看帖片电容有短的没。

网友:
应该是CPU部分供电短路造成

网友:
查8718f-s的信号

网友:
这个12V对地短路的话,只有去拆掉怀疑对象去判断了。

网友:
先把CPU电路短路解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CPU核心供电,CPU插座旁边的电感有12V电压,上管也有12V的电压。进一步检测发现所有的下管和电感都 ...

拆了八组供电的下管后,电感还是接地。拆掉一个上管后,CPU旁边的电感没有接地了。之后拆掉电源管理芯片,八个电感还是接地。检查北桥旁边的元件,都没有短路。北桥上得电感也没有通,检查CPU坐里的八个电容,发现都是通的..............

网友:
拔掉4P供电能开机的话 说明cpu供电出问题 查cpu供电的几个电感旁的mos管 可能会有短路的也可能会是cpu供电芯片出问题导致的,可以换个供电芯片试试,断定cpu供电芯片问题前可拆下供电芯片在上电试试

网友:
是12V这块的问题  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没查电容吗?看是不是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