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现象

楼主(2011-10-06):
一清华同方锋锐k40f,一进系统就死机,硬盘换过,光驱拔除,系统重装还是一样,搞了一天没搞好,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
进PE试过没有啊,LZ

网友:
显卡有可能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排除外设,重点主板上的北桥,显卡。

网友:
必须先要把所有的外设排除掉
   才去考滤芯片   不然会很悲剧的

网友:
难到装系统不死机,内存也换一下啊。

网友:
进PE看死不死机,重点检查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进PE不死,其他时候都会死

网友:
只要一进系统就死

网友:
进PE不死~个人还是觉得硬盘这块有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换个看试试啊

网友:
早换过了,不行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或者,全部 驱动都不要装,

网友:
换个电源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