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笔记本高压条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10-06):
各位帮帮我,我只知道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是:开启,亮度调节,供电,接地。但到底怎么找了,还有在图纸中怎么搜索出来。

网友:
直接在主板的屏现接口里找就行了

网友:
一般高压条接口处都有接口标记,比如CN32,CN35等,在图纸中收索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量,16——19V的是供电,有个别供电为5V,供电最近的3.3为开启信号,亮度调节靠近接地脚

网友:
接保险的是主供电,让后找个地,开启是3.3v的电压就够了不用找亮度调节

网友:
这种东西在基地一搜都出来了,自己一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 这种东西论坛太多了 要是搜索一下 全都有了 又何必要费事发个帖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