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06):
这是块南北桥集合,独显的,刚开始不过内存,一直在44和C1之间循环跑,用万用表一测量内存供电2.4V、铺助电压没有(正常时为2.45V),跑下电路吧~~~~~~铺助电压出来是连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电容一边是接地。测得连接电阻到铺助电压的一端没电压,而另外一端有2.4V的电压,可以断定不是电容就是电阻的问题,马上吹下电容,上电试机,过内存,原本以为OK了,但是一插上显卡,毛病又和原来的一样,在44和C1间跑,压下桥试试看吧~~~~~压着桥,用镊子点开机针脚,跑起来了,问题找到了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我看了后面的人说虚焊了。我的理解是:桥下面的焊点和桥的下面的锡球是不是接触不好,还是接触不够,还是怎么的,怎么叫虚焊,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
补充一下  遇到 不过内存的  插显卡能过内存的90%是北桥虚汗

网友:
经验贴,,,  顶起

网友:
你的显卡有问题。一般为gpu的供电不够

网友:
遇到单桥的第一个怀疑就是这东西

网友:
单桥虚汗也不好解决。

网友:
99%桥虚焊了

网友:
只要确认显卡是没有问题的,遇到这样问题我一般就是焊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可以直接干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桥虚焊

网友:
经验   我顶起

网友A:
BGA.维修工的必备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单桥的AMD板。。。用集成的显卡就能亮!一插独立显卡就不行了。。。后来加焊下北桥就OK了。。。。

网友:
经验贴!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维修工的必备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上面那么多灌水的   我也灌点水    不知道这板子是因特的还是AMD的   独桥的板子 桥孔确是通病  因特的我多是打内存阻值和U的阻值先测下是否桥空的  话说回来又有些矛盾了  即便阻值正常 不跑内存因特的板子也大多都是杀北桥再说的  AMD的板子由于是U来管理内存  确定起来稍有繁琐   大多也是杀了北桥再说的  基地大部分学员或师傅讨论问题不愿和我这样搞维修的讨论  都说自己轻易不杀桥的  也不知道是说一套做一套  还是真的就如那些人说的  测上一两天后才去考虑是否杀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