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G31MX-K的图纸。

楼主(2011-10-06):
主板CMOS保存不了数据,跳线无3.3V. 零件太精密了,又看不到线路。急求G31MX-K图纸

网友:
你这个线路很容易啊 先检查座的正极有没有供电 如果OK从正极往跳线的方向跑线路 一般中间经一个电阻连接到二极管(有的像三极管一样的双二极管)再经一个电阻接到跳线上 就几个零件很简单的 我也要图纸 南桥的8脚芯片7脚开启跑不到线路

网友:
我又块一样的板子自检过后不断重启,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还有没别的图纸,与大家分享下~

网友:
感谢楼上 现在手机浏览 下午回家再下 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图,找到关键的几个电子零件都没问题,应该是线路断了,还在跑线。
除了线路太细微,底板颜色和文字标识更增加分辨的难度,搞得我头痛,真TMD的想砸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请问你还有别的什么图纸吗,能传几份给我吗,还有你是在哪里下的

网友(2011-11-09):
见图纸随时要下载

网友:
楼主那来的图纸啊  还有别的型号没  能不能给我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