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06):
今天老板接了一台华硕A8J,说是不开机,拿到手去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
这种现象,本人一般都喜欢从简单的问题着手.
一   把主板拆出来,目测了一下,发现IO有人焊过,声卡也焊过.上面还有松香.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把他焊过的地方都加焊了并用酒精洗得干干净净,这是我的习惯了,呵呵
二   我就去量了一下开关有没有坏掉,并量了一下开关上有3.3发电压.
三   量南桥旁边的晶振,没电压,碰着晶振之后电压突然出来了,说明晶振有问题了,找到问题,就到料板上找了一个同样的晶振换上OK了,装机测机,连测三天都能正常开机.哈哈真高兴,本人是初学者!
以后有好的心得会经常写出来大家分享的!

网友:
楼主 运气好嘛  我还没遇到晶振坏的呢

网友: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晶振坏的呢。。。

网友:
小电池放放电就能触发的我到碰到过好多,收他个300,再保修一个月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晶振坏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晶振坏的少

网友:
运气真的不错。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这么简单的呢。

网友:
真的假的,晶振没遇到过哇。。。。

网友:
     可能会返修,

网友:
以前修过不触发的故障,IBM T40换过晶振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晶振和谐电容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我修这种A8机发现还有许多是休眠开关问题,有时要先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省得绕弯路了。

网友:
恭喜楼主,恭喜楼主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那你太幸运了,很少碰到这种放放就好的,是不是有几款机子就这毛病啊?

网友:
英特尔的机器,晶振损坏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恭喜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可以不啊!!~~

网友:
看一下 待机开关

网友:
,晶振损坏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我这现在还有两台呢 三极管冒烟 一开始拆机 在装起来 就好了 可以现在三极管 冒烟 悲剧

网友:
台式和本本我还没遇到晶振坏的,楼运气好!

网友:
人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是啊!笔记本主板上晶振坏的确特别少,我也是第一次碰到的,呵呵

网友:
不过我们遇到华硕本本掉电的特别多,会是CPU供电芯片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