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不能语音视屏

楼主(2011-10-06):
这款机  语音视屏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杂音    还有用手堵住两个喇叭时  也会发生杂音    还有在正常使用是你合上电脑也会发生杂音   换过喇叭   麦克风    系统     还没好    请问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    怎么搞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声卡旁边的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换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虑波不良

网友:
对于这类问题  楼主可以考滤换个声卡先  虽然说没有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它坏
   可很多东西   都要试过以后才知道的

网友:
我老师以前修过,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你把滤波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楼主先换滤波电容试试吧,滤波电容的块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耦合电容吧?

网友:
就是电容了,换了就好

网友:
请问是哪个电容   能否具体点   如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