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反三你可能不会想到的问题---修主板显示设备乱码想到另一个设备问题,值得你参考

楼主(2011-10-06):
假日期间修一块富士康945主板,按南桥能跑马,插上光驱和硬盘再开机,发现能认到设备,但是显示的设备型号是乱码,直接上机加焊南桥,冷却后上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了。大家注意我开始说的加焊前开机显示设备乱码,保证IDE数据线绝对OK的前提下,这说明通过IDE数据线到南桥的有对应点虚焊造成识别错误,那么下面是我一年前一个没有修好的DVD/CD刻录光驱的上机测试画面大家看看:

这一案例的重点是举一反三,不是教你修光驱,当然你碰到也是这一现象,那水到渠成了,我们通过修理的现象中举一反三,很多是一些小问题造成的,免得走弯路。

光驱显示乱码,也不能正常使用,你一定认为的故障是固件有问题,当时我也毫不犹豫的认为这光驱的固件有问题了,现在光驱又便宜也没去研究光驱刷固件问题就一直搁置着。

思路开阔了很多

网友:
修这富士康945主板是因为南桥虚焊造成设备显示乱码,那会不会以前修的那个光驱内部链接IDE数据线的某条数据断路,设备显示乱码不一定是固件问题,于是重新翻出那个光驱,打开盖子,测量于IDE数据线链接的排阻逐一测量电阻,一测就发现问题了。
图中排阻红点那一组有问题

红圈内的那颗33欧姆的排阻

用表测量这一组阻值很大.PS:我的另一块数字表,还不错吧。到料板上拆了一颗33欧姆的换上,上机测试,呵呵,正确型号被识别了,设备也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LZ果然历害 细心地精确到每一颗电阻 学习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都是排线造成的 吗,我怎么遇到的都是 排线问题,,,看来是 运气好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只好换数据线、不行就报废有时间就维修下、今天见到楼主的帖我到想去检查一下

网友:
高手啊,好细心

网友:
太牛了,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啊。

网友:
这个有碰到过了。

网友:
手太高了,分析的透彻,学习榜样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哦,修过的东西什么问题最好做个记录,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换线。。不行。。再换光驱。。。以后要查下这些线路和连接原件的阻值了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要一一排除的,还是比较容易查

网友:
遇到过一般都是数居线引起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积极参与,坚决支持!

网友:
好仔细。谢谢LZ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换数据线就好了!  楼主也是很认真啊!  一个电阻也会找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做这行的 只要用心 很多问题其实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