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口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接大口的灯管啊

楼主(2011-10-06):
BENQ  Q7T3电源板环了,原来是大口的接口,就是一个大接口接一对灯管,现在买错了,
买个小口的电源板回来,我把一对灯管共用的一条地线分开,做成小口接在电源板上,然后去掉高压保护,用了不到一天,高压部分烧了。
请教大家应该怎么接呢,还是要买个大口的电源板回来?现在在网上找个图片,跟我原来坏的电源一体板是一样的,高压部分是大接口,灯管也是对应的大接口,每个大接口接两个灯管

网友:
传个图上来,大家帮你参考。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接口不对呀,如果是,一是用转接口,二是把灯管线直接焊上去。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线焊接在板子伤上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我错买的电源板

网友:
把线直接焊到板子上就行了。要不就只能用通用的高压条改了。

网友: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

网友:
把头剪了直接焊板上

网友:
四灯双大口  改成四灯小口  不应该不行啊 是不是接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