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不认硬盘查得头晕啦~!

楼主(2011-10-06):
各位师兄呀~!多多赐教啊~!
DELL 1427 不认硬盘。。

南桥换过 无果
四个耦合电容量过都通得。。。
硬盘电压都出来勒。。。而且有在转。。

可是。。。
就是可是。。。

南桥需要的硬盘工作时钟没有出来。。。且电阻隔开。。依然量时钟芯片角上无电压。。。0V。。。

不是当时钟有供电。EN。和PCISTOP .CPUSTOP。。等等出来就直接输出各模块所需要的时钟吗?而且该 时钟芯片已经换过勒。。还是不出来。。请师兄们。师傅们多指教啊~!

请看下时钟电路图

47.48角为0V。。。

网友:
      有电路图吧,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再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我觉的还是南桥没做好啊!  我以前换了三个南桥才换好!

网友:
1427图纸。。。请大家帮分析下。。。南桥换了两个了。。。还是不认盘。。时种芯片需要什么条件才发出硬盘的时钟频率呀~!

(dell1427)KFW11+LA-4841P_R10_1215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