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独显经常蓝屏

楼主(2011-10-06):
acer5750,I5,GT540M的显卡,运行WOW等大型3D游戏的时候COD,代码是: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BlueScreen
   OS 版本: 6.1.7600.2.0.0.768.2
   区域设置 ID: 2052
有关该问题的其他信息:
   BCCode: 116
   BCP1: FFFFFA80039321C0
   BCP2: FFFFF88011BBB13C
   BCP3: FFFFFFFFC000009A
   BCP4: 0000000000000004
   OS Version: 6_1_7600
   Service Pack: 0_0
   Product: 768_1
故障文件为nvlddmkm.sys,恢复内存后重启。
更新驱动,重装系统,换内存条,拆掉电池,用另外的电源,徐氏父子散热器,都没有用。
但是把独显关掉,用集显的话,就不会用任何蓝屏问题了。
另外,降频也可以降低蓝屏次数。
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个电脑,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各位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 没问题,就一定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了,刚的,应该去保修!

网友:
既然是刚买的,就赶紧找他售后了!或者可以换一台!

网友:
恩,明天我就带到维修点去。
忙乎了整个国庆。

网友:
自己不会搞的话别折腾了,找售后吧

网友:
为什么叫攒机,就是叫兼容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兼容,其实硬件都是好的。一般品牌机出厂硬件都经过测试,兼容机是不可能也没时间给你测试的,只有换了。

网友:
把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网友:
观看~求解释!!!!

网友:
显卡本身有问题或者AGP插槽供电不足。

网友:
刚买的话,建议找售后了。

网友:
看来你要换显卡了··这显卡不能用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新卡!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虚焊 供电不足

网友(2011-11-11):
没什么好说的,保修去,有可以显卡,也可能是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