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LCD液晶显示器全蓝屏

楼主(2011-10-07):
各位网友:小弟我有事求助,有台17寸液晶显示器用的好好的,突然变成整个屏全蓝色,已用其它主机试过,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是属于哪种问题,是屏的还是驱动板问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呢?请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嗯 驱动板坏了  修吧 最多也不过一百多

网友:
谢谢!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谢谢两位,刚我拆开是驱动板坏了,一个电容爆了,我明天去买块型号是SF-01S102

网友:
请问这块板是叫什么板呢,谢谢1

网友:
SF-01S102是高压条。。。

网友:
爆电容就蓝屏,不会吧!估计换了也好不了。毕竟这是图像问题,你的背光都出了,点屏吧!

网友:
你用套板试试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的问题了,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好的,谢谢,这个论坛办得真好.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客户

搞维修的不会这样问问题的。

没有基础自己拆开修,可能会交很多学费,还不如找最近的维修店修下来的划算,还省心。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刷刷的看看,不行就换板

网友:
今天下午去买驱动板和高压条去了一下午,结果高压条买了10,驱动板要60.但是要看哪个屏的型号.看来明天还得去一趟,只有慢慢积累经验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怎么换高压板?

网友:
听起来比较晕,应该是驱动板的事,是不是高压条上有电容鼓了呀..

网友:
如果电容坏了就先换电容后再试一试吗

网友:
高压条不有个电容坏了.就换了条.今天去买了驱动板花了65带摇控器.

网友:
晚上来装.看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现在开始来装了.

网友:
高压条爆了个电容.我怕换了电容不行,就干脆买了一个.也就10元钱.

网友:
麻烦了,现在不知屏线怎样插了.插错会不会烧了.

网友A:
求助,现在不知屏线怎样插了,怕插反,又没有防插反接口,屏型号是LTN170WX-L05,驱动板插针上可以看到1到30的数字,但是屏线是没标呢,请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本人先行谢过了!

网友:
先换电容然后再换上新驱动板看看
我很想知道这颗电容能引起什么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好了,就按你的意思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现在不知屏线怎样插了,怕插反,又没有防插反接口,屏型号是LTN170WX-L05,驱动板插针上可以看到1到30的数 ...

改驱动板要选屏线的,看是多少针,几组,多少位。您可以看下板上屏接口标识,找GND屏线黑色的就是对GND了。或者看屏接口和屏线上的三角口,一般都是白色的,小三角对起来就行了。

网友:
那搞好了没 是高压条的问题吗 期待答案

网友:
既然能看到满屏都是蓝色,那说明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不是很大啊,高压板更换电容就应该好的。
屏线上一般红色供电的,红色线那头接带三角那边就好了;至于屏那边,是有防插反设计的,

网友:
现在都接上了.但是还是都显示全蓝色,并且按键也用不了,还是下午再把屏也拿到卖驱动的地方叫师付帮我看下.然后再总结下经验了.谢谢各位的帮忙了,小弟我这次也是受益非浅啦!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还要去买电容.等待中!!!!!!!!11

网友:
偏色   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搞定

网友:
原先的驱动板上面有一个TDA1517P的模块烧了,表面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不知本网站这个液晶远程培训怎样.小弟我现在主攻硬盘和液晶.目前对于电子电路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知道二极管是怎样回事,怎样判断好坏,电容电阻怎样判断好坏.主板爆个电容换下还是没有问题.现正在学习中.谢谢各位的指点!!!!!!!!!!111

网友:
TDA1517P  是声音功放芯片,是接显示器上面两个喇叭的,是不是你搞错了呀,
你的液晶面板是这样的,买的新驱动板只要是刷成这种的就可以。如果是面刷的直接,跳线跳成  2CH,6BIT的就行了。3.3v电压。
信号类型: LVDS (2 ch, 6-bit)
面板电压: 3.3V (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