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07):
THINKPAD R400奇怪故障
1.开机不引导硬盘 必须按F12 选择硬盘选项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2.在系统里重启后 电流加到0.77不动
是GM45北桥 集成的 想下载BIOS 直接在系统里刷 可是找不到全是独立的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或者有这个BIOS提供下载的 谢谢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片 显卡挂了  取得时候掉电了  有人说可以用集显的  但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集显的BIOS 那为高手说直接就可以用  我也郁闷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有答案麻烦说说  学习下 谢谢

网友:
THINK的厂家网站提供BIOS的啊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可以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刷了BIOS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不可以进BIOS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