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进液~~Y450暗屏

楼主(2011-10-07):
故障现象:联想Y450不定时暗屏
暗屏没有规律,有时好几天都能正常显示。这几天暗屏比较频繁"财神"只好拿来检修。
暗屏无非就是背光灯没有工作,检查也比较简单。LCE的屏查灯管、高压条、高压供电等。LED的屏查主供电,及开关电压等。
维修方向已明确,故直接测LED灯供电,结果供电正常。换新屏还是时暗时亮。怀疑屏线,但没有现成的屏线代换,只是简单测了屏线也未见异常。
小伙子又拖焊了屏线接口,结果还是让人挠头。我顺手拿来主板,看主板新新的,也不像个坏主板。顺手撕掉主板屏接口上方的黑色塑料膜。
看了几眼突然发现一个淡绿色的点,放到放大镜底下竟然有淡绿色的腐蚀,百思不得其解,又没进水又在大片塑料膜的保护下,单独的腐蚀点真让人费解。
查图得R185 2K电阻腐蚀,更换电阻,满心欢喜装机,开机令人大跌眼镜,直接彻底暗屏了,不再偶尔亮一下了。重新拆机把主板放到高倍放大镜底下,
发现R185旁边有一条细细的线也腐蚀断开了此线是R185一端不知去向的分支(查图此分支是从显卡而来)。补线,装机测试,又见光明。

网友(点评):
呵呵 楼主哥哥 观察的真实仔细啊

网友:
这个不起眼的故障点很难发现啊,高手不是吹的!崇拜!

网友:
拆开主板,仔细观察主板,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
原创的,我就顶。

网友:
一般拿到板子我先目测半天,仔细看,一般都能看出点问题。有时候进水什么的客户自己都不知道,完了讲不清

网友(点评):
你主板先目测“半天”啊?目前完了,就一天过去了!

网友(点评):
V5 眼力不错哈

网友:
这种眼力,咋还得加紧练习了 ,看业简单飞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啊

网友:
拿到一块板首先要目测

网友:
目测是半天,修半天,这才是一天,不然拿起板子闷修不绕远路么。。记得有个机器键盘插槽出进了点水,也是暗屏,洗完就OK了,当时急也就没去找电路图看,到现在还后悔没注意一下呢

网友:
哈哈  照着思路去检查 不会错的啊

网友(2011-11-11):
楼主这个眼里确实佩服,可见一般

网友:
看来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2012-04-10):
目测确实很重要
高手都是要目测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