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帮忙~~~~DDR400右边全红

楼主(2011-10-07):
练手的DDR400 ,,,512M 单面~打地址对地阻值全OK   右边颗粒已全换 RST爆满错 先是第6颗粒报 马上接着从5开始全部爆红.......现在无思路了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DDR颗粒耐温很差,几风枪就坏了。我一般都是用烙铁。
DDR老化了。修好顶不了几天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呵呵。厉害。。。这个灌哦。

网友:
芯片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