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的显示器用1024*768用不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07):
以前我做系统时再释放完后有个自动调整就变成1024*768了 但是这次我没点等做完系统之后必须用1330*900 我还想用1024*768的忘大虾指点
显示器

网友:
这说明你的显卡驱动装动了,系统自动调整为显示器适合的分辨率了
还想用1024*768那就手动在显示属性里调。或者找个工具啥的设置

网友:
调不过来了,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在装一遍,然后再调

网友:
显卡驱动要是正确是可以调分辨率的

网友:
重装驱动!!!

网友:
把系统重做一下,换个版本。或者说把显卡驱动卸载,重新用驱动精灵打一下驱动!再试试看!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然后重新打上。

网友:
更新下驱动 也可以的

网友:
卸载现有的显卡驱动,重装一个别的版本的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重打下驱动应该可以。

网友A:
那是你显卡的问题··不管显示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