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插着电线不开机,会耗多少电呢

楼主(2011-10-07):
网卡键鼠灯都亮着,这时主板芯片也耗着电吗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应该很少吧

网友:
耗电是肯定的,只是很少

网友:
根据电源不一样,一般在3W左右!

网友:
耗不了多少电的 你觉得耗电就断开电源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耗不了多少,主要是辅助电源管在工作,主板上能有个5V供电吧

网友:
应该不会超过10W吧。

网友:
3w左右的,时间长最好拔掉插头

网友:
想省电就拔掉电源,只要有做功肯定会有消耗!

网友:
耗电肯定有,不过很少。这得看你电源和鼠键的功率

网友:
5vsb 插插头就开始工作,用个带开关的插线板最好了。长时间不用还是断开的好,相应国家节能号召啊

网友:
一般也就是3V.5V吧 不会太多的

网友A:
节约用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