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屏3分之1是虑的有人能修不

楼主(2011-10-07):
联想L193WIDE屏3分之1是虑的有人能修不,修多少钱,或是有谁修过这样的屏,是怎么修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说详细一点

网友:
我上传个图片 大家看看

联想L1935W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一换主芯片看一看能好吗

网友:
是绿的还是暗的呀!这个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没芯片换,可以加焊一下屏的主芯片,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点评):
你认为是主芯片会这样吗?

网友:
跟我哪个一样的。。。我的是明基的显示器。。。搜我的贴子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237-1-1.html
这个是我贴子的链接。。传送门。。

网友:
我修个一个全屏都是比较暗的那种、有点像上面那部分那样。最后确定是红绿蓝的控制不对。不晓得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你这张图的估障是屏坏了,正好三分之一。是无法修复的。与屏芯片或电路等无关,他们都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说对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中间部分不全对。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谁有压屏的机器说声,我给你发过去费用多少?

网友:
这种一般小店没得修  。

网友:
你本人指定修不了,,这个要专用设备,,价格也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