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几个幼稚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1-10-07):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像问哈关于主板维修的几个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能给我讲讲   1.主板上面各个小元件正常工作下的标准阻值和电压电流是多少?比如三极管正常工作的阻值和电压应该是多少。2。笔记本开机指示灯亮但屏幕无显示,用示波器的一脚接充电电源孔就能判断显卡的好坏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你买一本主板维修的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有点晕,好多地方,让人都难以回答!

网友:
回答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你第一个问题还是基础问题,先自学下吧,第二个问题没弄明白,有那样的示波器啊!?

网友:
先看电子元件书籍,搞清性能,把基础打牢,一步一步进行,祝你好运!

网友:
你见谁那样判断显卡的好坏的啊,那人绝对不简单,人才!

网友:
- -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吧 修电脑一定要学好这个的额

网友:
主板各路电压电流和阻值都是不一样的,这叫人如何作答??????

网友:
前两个问题都一样,不同工作条件,不同结果,后一个没见过,更说不上原理

网友:
先弄清楚八大元器件的特性、作用、测量、标识、替换吧!

网友:
以上楼主说的不错!还是买本电子书看看吧,从基础开始

网友:
问得好笼统

网友A:
主板各点上的电压电流不是都相同的,测试点也太多了,要不谁都会修了(坏了搞个跳线搞定),后面的问题.....貌似不太可能出现吧,何等神器才能达到那个功能?没见过。

网友:
你太天真了,我看那维修就不要学了

网友:
谢谢 我就是觉得我电子电路方面不懂呢   其实我都搞电脑搞了2年了  高中没毕业就来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各点上的电压电流不是都相同的,测试点也太多了,要不谁都会修了(坏了搞个跳线搞定),后面的问题.... ...

确实是这样的啊 我拿了几个笔记本去修 都是指示灯亮但是屏幕无显示  结果那个帅哥甩我一句显卡坏了200修好 然后把笔记本就拆了 把显卡弄到焊台上面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到电脑培训班  去学习一个月  学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