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隔离保护电路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07):
接收一台海尔T220的机器,拿来客户说不开机  一通电 电流跳跳跳的显示一切正常  就要他拿回去,可是隔了几天又打电话来说不开机  ,待机不正常 ,3,5V么有出来,发现上管D级没电压  于是查了下公共点 发现只有0.3V  最后追到一个P沟道的MOS管 发现G级电压18V 而且是直接通EC EC带资料 想想如果EC坏了那该怎么办 后来把COMS电池去了就没管就放一边 过了一天 插电 测 G级正常 低电压 触发 一路跑 到了0.7多掉电 反复开了两次  电流一路杀到了1.5A多显示正常  可是过一会把COMS电池装上 插电又不正常 G级恢复了18V 各位大哥 帮帮忙 在线求解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一个高手帮忙分析下呢

网友:
看看EC有没开焊

网友:
vccrtc rtcrst··电路看看呗··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   查查 EC 的工作条件  满足没

网友:
EC  RC电路有问题导致 EC工作不正常输出低电平去开启隔离保护那边的P沟MOS管,重点查EC那一块吧

网友A:
没有图纸,EC我换过了 因为带资料 换了个没资料的都不触发 ,我就又换了个南桥,哪知道买了个坏南桥,换了不跑U了,于是呼我就又把他自己的那个南桥重新植株上去,开机一切正常,用了半天没问题叫客户拿走,哪知道现在返修了,插适配器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掉电,用电池就不掉,疯狂中啊,不知道该查哪,只能重新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那就在换个被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EC我换过了 因为带资料 换了个没资料的都不触发 ,我就又换了个南桥,哪知道买了个坏南桥,换了 ...

既然使用电池正常,那么问题点应缩上到隔离保护电路到EC,及EC之间的这段地方了
应是某个元件,有性能不稳定
查一下ACOK信号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