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前的3V 5V的疑问

楼主(2011-10-07):
系统单元电路的3V和5V,在开机前就有的情况,他们有波形吗,他们也是PWM方式出来的吗,如果那样待机电流应该很大呀,正常情况下,开机前就有3V 5V他们的控制G极应该是多少电压为正常呢。

网友:
有些是PWM电路的,

网友:
兄弟这么多问题谁能回你,去基地学习吧

网友:
pwm形式的,很常见,也有线性稳压的,一般待机电流在0。01——0。08A才用管子不同,当然控制电压也就不同了

网友:
g极的高电瓶应该和电感的电是一样的低电平进电除以3低于这个电的就是地点平,当然高于这个电的也可以说是高电平,

网友:
学习中,,,,,,,

无边思绪 -20 。。

网友:
我不是问3V5V什么方式,而是问PWM方式中,它在待机时出来的电压也是以脉冲PWM出来的吗。

网友:
不是有电感么,过了电感就平滑了

网友: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不是取决于电源。

网友:
难道说,那个PWM的3V5V在待机时还是PWM方式出来的?那上下管不是一直在运作,这样不是很容易老化元器件吗,
到底是板主啊!!以前咋老大常说:没事可调电源要关掉,适配器要拔掉,你们知道这多大功耗吗,当时啊咱们给唬的是一愣愣的

网友:
这个要慢慢学习呀

网友:
PWM电路肯定是脉冲啊

网友:
待机有2种 1是在待机情况下3.5v的电感上就会有电压,2是 待机时3、5v电感不产生电压,而触发电路中的供电时线性电压或LDO产生的

我就是想问的你这样的回答,谢谢,不过,那这么说,在待机时的3V5V的上下MOS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呢,正常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需要深入学习  pwm比较常见

网友:
那也要看3.5v的开启信号在什么时候发出的,要是在待机下就有开启的话,那待机也会有脉冲信号,那也就有3.5v

网友(点评):
就是说就算是待机状态,只要有了开启信号,还有其它条件都满足,3V5V的电感出来的都是PWM式的电压是吗,控制3V5V的上下管的G极都有电压,是吗。

网友:
是这样的,DS-DS电路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
线性输出无波,PWM输出应该有波经过滤波就平滑了

网友:
G极电压是根据3V 5V负载作相应调整的,同时也根据MOS自身的性能调整的,如果一个MOS管快坏了,那它要完全导通需要比正常更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