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开机背光亮无显

楼主(2011-10-07):
   说是 进过水 已经很长时间  我开机检测 背光亮 无显  外接显示正常  拆机集成显卡  请各位指点下 是不是 北桥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先测试下屏线输出正不正常,看下周边有没有腐蚀掉件,再不行换北桥

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看一下屏显信号啊!!!~

网友:
先检测一下电路在动桥